wincc与PLC通信

楼主(2010-09-28):
[
size=6]各位英雄:
大家好!我现在弄个项目,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WINCC作为上位机,PLC(s7-300)做下位机,通过DP总线连接。wincc与plc数据交换处理最短周期为100mS,但要求20ms传输一个控制数据,因此数据不能单个传输,需要批量传输。关键是如何进行批量处理?如何编程?设置批量参数?
我的想法:使用VB软件编制了有关程序通过专用控件与WINCC连接来动态处理下载数据:
①判别PLC上送的数据下载标志,当标志置位时,读入数据包到计算机缓冲RAM,送出数据长度等有关参数;
②设置数据批处理参数,由于图控软件与PLC的数据交换处理最短周期为100mS,数据不能简单的以单个输送,必须与PLC配合批处理动态下载。
③判别PLC上送的数据队列未满且上批下载数据进队列标志,送批数据至PLC的缓冲数据块(DB);
④判别结束处理;
编程上有些问题,需要大家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参照西门子资料~~如何实现1MS的数据采集,西门子官网。
个人认为,用一个非实时的VB去代替西门子的Wincc来处理底端的通讯无异于是画蛇添足而已。
您好:
您推荐的文章大致看了下,有些启发。我现在是只需要把数据从wincc传到plc中,不需要采集数据,但数据需要批量传输才能满足下载要求。您有好的方法吗? 谢谢!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要费苦力了,你一两万块钱买的软件不会要你费这么大力气的,只是功能没找到,好好看说明书,或者直接找西门子技术服务

网友C:
有WINCC处理,还用VB?
WINCC的功能那里去了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