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接触器的辅助点坏了,控制回路的接法为,控制电源a经启动按钮去接触器的线圈,延后回到n 。。 a相接触器的主触点下面取一电源经过停止按钮去接触器的线圈做自保线即可

网友A:
正常情况下都不这么做,应急时可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加个辅助触头也不是好费事

网友C:
加个辅助触

网友D:
这种方法早就用过啦!

网友E:
辅助触点不够用时可以用主触点公用,早就用过了

网友F:
我想楼主是说。可能主触头只有三组都已经用上了。。那个自保的直接跟其中的一组主触头接在一起。
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关键看电路。。首先这样接对操作人员不安全,第二就是对机器本身存在风险! 非得这样样看你的电路有没有隔离了主三相电的变压器。就是把控制部分电源跟主电源隔离开了,然后还得看接完后不同电压会不会形成回路。如果没有就更麻烦了,接错了后果想得到,短路了!!! 如果电压高过控制电压很多,如果共地。。应该至少会把接触器烧坏。 想的问题太多了。
还是花个几十元换个接触器吧。急也不能那样搞。 只等三分,莫争一秒。

网友G: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也可以呀

网友H:
这是一种应急方法,在实际使用中还是别采用为妙!

网友I:
走捷径不是好事

网友J:
什么重要,安全!!电气不要为了几十块钱尽量不要采取应急措施,受伤害的是电工本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K:
什么重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