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三菱编程软件读取PLC设定完串口后显示登录关键字是什么意思呀?哪位知道请指教,谢谢!

网友A:
PLC被加密,需要密码。

楼主:
哦!是吗,那我回去再试试!谢谢

网友B:
PLC被加密。请输入密码的意思。

网友C:
证实为PLC加密了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PLC加密了可以用解密软件解了

网友F:
是咯,要三菱PLC解密软件解密
要不咯

网友G:
PLC加密了

网友H:
那确实,我也遇到过。

网友I(2010-11-06):
这个窗口是需要你输入密码!

网友J:
找个软件,自己解决吧。

网友K:
Q系列可以解吗

网友L(2011-03-02):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M:
编程序的人加密了

网友N:
这就是传说中的加密了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O:
要三菱解密软件解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