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面的程序怎样读,请朋友们教一下

楼主(2010-09-28):
请朋友们教一下PLC里面的程序怎样读出来,存到电脑里面

网友A:
电脑要安装软件才能读出来
全都装了,就是没法读,可能是我太笨了

网友B:
首先安装该PLC的编程软件,然后通过PLC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读取PLC程序再保存就行了。
全都装了,就是不成,可能是我太笨了

网友C:
先看手册!

网友D:
发张图,楼主自己看。
谢谢,我只里也有这些画面,显示,制定了不能应用的窗口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