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IN系列PLC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0-09-28):
请问FXIN系列PLC可以接FX2N-2DA模拟量输出模块吗?

网友A:
可以接的

网友B:
可以的,我刚用过。可以到三菱官网下载一个选型软件,只有你选择了主机,那麽可以自动生成可以配选的模块型号
Andy

网友C:
肯定可以的哇!
工控初学者

网友D:
应该可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