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板你会建议选用吗

楼主(2010-09-28):
最近帮朋友维修两台松川包装机,主电路板里面两个芯片损坏,I/O接口存储器M81C55-5和CPU AT89C51。电话厂家没有这两个芯片,而市场上面的是空白的,没有写入程序,板子现在厂家已停产,正用的机器由于没有配件而处于报废,如果是用PLC的话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建议以后不要推广单片机板子

网友A:
就用PLC把它改过来吧,不过你不会的还是好头痛,别人会的你用也头痛

网友B:
用了多少年了
AT89C51 都是51系列的单片机,有替代的,比如STC的

楼主:
你以为用几元钱买个STC8951就可以了,在去写程序一台机器合适吗.怎么想这么简单

网友C:
进来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B:
程序你不会问厂家
再说机器也不只一台吧,你不会编程,
那就找个人帮你把好的机器里面的程序反编译一下,然后灌进新的单片机中

网友D:
AT89C51可用AT89S51,STC89C51代替。不就是一台包装机么,程序能有多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重新写就行了没那么复杂。关键要找对人。

网友F:
AT89C51可以用AT89s51和AT89s52代替的,关健你要知道机器的工作原理,我厂里也有松川包装机。我看了下也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G:
我觉得这个应该多看看书,多点动手才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其实单片机和PLC有各自的适用领域,单片机比较适合于现在的智能电器,家用的比较多,工业自动化上单片机不如PLC。工业自动化控制会根据生产需要经常调整改进,如果用单片机的话比较麻烦。
自学

网友I:
支持10楼的想法

网友J:
用单片机控制,很容易被干扰。不是很可靠

网友K:
单片机要做到和PLC一样稳定可靠,不是写个程式哪么简单的,经经得起考验才是王道,如果有经得起十年八载硬件无故障的话,我很是想买整套硬件技术的,这也就是一直无法面对的原因,自已水平太低呀,没办法,

网友L:
单片机比较适合于家用电器,而且成本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单片机要做到和PLC一样稳定可靠,不是写个程式哪么简单的,经经得起考验才是王道,如果有经得起十年八载硬件无故障的话,我很是想买整套硬件技术的,这也就是一直无法面对的原因,自已水平太低呀,没办法,

PLC的抗干扰措施无非也就是输入/输出采取了光电隔离,或者继电器隔离。PLC也是单片机构成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真的哪么简单的话,外国的PLC在国内还有什么市场呢?
-----------我知道一个工程师,是交大学毕业,并在名牌大学任教(讲师升到了副教),他用CPLD帮一家企业开发了一款控制板,已连续在用六个年头了,旗下有六七个学生帮他工作,上个月看了一下(05年的板坏了,现在又有两块新板在使用中),,依然还有大把问题没有处理好,要想一台机一次OK的话,基本也是撞大运的机会主义
----------------谁有合适的单片机成熟技术,我花钱买,有的话发个信息到我这里,--------------要求点数不低于48点,有模拟输入和输出,四路或更多脉冲输出端口,有RS485/232C通信功能,其他内容可以再沟通

网友M:
没用过单片机,我觉得PLC会好些

网友N:
PLC成本高,但稳定性好,编程也方便,干脆换PLC吧。单片机才几块钱,会编程的也不难。看包装机的使用年限决定吧。

网友O:
现在做包装机的厂太多了,竞争大了厂家要降成本,我2000年的时候,厂里的包装机还是用集成块的,连单片机都没有用,不要抱怨了,你正好可以锻炼一下

网友P:
爱特梅尔早期版本的C51在擦除的时候有时序漏洞而把加密位擦了程序保下
新版漏洞被补上
现在国产和二手的PLC这么便宜还是用PLC改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