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SM网络远程控制设计遇到问题

楼主(2010-09-28):
最
近想开发基于GSM网络远程控制设备的开启、关闭和短信故障报警。在硬件上PLC选用三菱的FX1N-40MR-001 加三菱的FX1N-232-BD通信模块来与北京捷麦通信G100 短信模块串口连接。
可是我不知道FX1N-232-BD通讯模块接口的电平是不是TTL
,
G100短信模块的RS-232接口电平是TTL
,如果电平不一致会烧坏串口。
我
在PLC通信编程还是空白,
想请教大家是不是在编程时把PLC和G100 短信模块串口的通信格式设定一致?
附上《短信模块G100说明书》。希望友友们在这方面多多指教。想和我交流可以加QQ:110628280,说明PLC,就可以。

网友A:
三菱的FX1N-232-BD通信模块是 RS232 驱动器, +/- 5 ~ 15V, TTL 一般是 5V, 所以不可以直接 G100

楼主:
谢谢!这样必须经过电平转换才可以连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