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PLC怎样在运行状态下写入程序

楼主(2010-09-28):
我用别人的编程软件修改程序,不用把PLC上的运行开关拨到停止状态,就能直接把程序写入到PLC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点击在线在监视栏里选择监视(写入模式),程序写入完成后按F4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这样的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