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10-09-28):
一台汉川714系列数控铣床在正常加工的时候,忽然出现主轴转速不稳的情况,然后主轴由正常指定转速慢慢停转。测量后边编码器信号线:A+ A_,B+ B-之间没有电压,而Z+z-之间有3.3v电压。怀疑编码器坏,现换了一个编码器上去,机床正常工作两个小时没出现问题,但不知道运行更长时间会怎么样。之前听编码器厂家说过接入+5v,然后转动编码器,A+A-,B+B-,Z+Z-之间会有3.3v电压。请问还有其他检测方法吗?

网友A:
1、接示波器看看;
2、找个PLC,接入计数器,看看。
3、电压表量的话,好像不是很容易吧。。。有些编码器是开集输出的。。

网友B:
接入PLC中,匀速转动光电编码器。每隔一定时间把编码器的值存入寄存器中,最后一对比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