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出现压降

楼主(2010-09-29):
我用两个12VDC 75ah的铅酸蓄电池 给大约10几个12VDC的电磁阀供电,这些电磁阀远近不同,最远的大约有20多米
发现距离近的电磁阀可以得到10V左右的电压,越远电压下降越大 8.5V以下电磁阀就不工作了
请教各位有过这种情况吗?如果才能让我的电磁阀都工作呢

网友A:
加大控制线径,减少线路损耗。

网友B:
换成粗一点的导线,如果还不行就换成新电瓶。

网友C:
增加线径或者把蓄电池的位置放置在中间减少长度,不知如何?试一试吧。不行就到换电池,也可以干脆搞个24V电源并且把电磁阀的线圈换掉,一劳永逸。当然是条件允许

11628596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