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程序在 按停止按钮后 要求在设备运行一个周期之后再自动停止

楼主(2010-09-29):
有的程序在 按停止按钮后 要求在设备运行一个周期之后再自动停止
有的程序在停止之后所有动作都停止 那这个停止和急停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做一个状态原位内部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楼主要明白急停的作用,急停是为了防止事故扩大,要求设备立即停止,这个与设备的正常停止是不一样的,急停一种特殊的停止,不能当正常停止用,可惜偶单位的操作工经常用急停当停止使用,唉!真是郁闷!
饿米豆腐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 可是在编程的时候 又该如何编程 进行区别呢 ?

网友C:
急停现在的解释应该在外线路上予以保证他能可靠切断动力使能源。所以任何用plc来控制的急停不能用来做安全保证。

网友D:
要双重保证,硬件和软件

网友B:
急停串入所有动作上,正常停止可作一个内部软元件,当最后一个动作完成时切断所有动作。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