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与FX系列PLC与电脑的连线是不是相同的?

楼主(2010-09-29):
三菱A系列与FX系列PLC与电脑的连线是不是相同的?都是用那些型号,怎么区别,能告诉我下吗?

网友A:
一般用的是带8针和25针的,8针接FX,25针接A系列.

网友B:
有USB转422、232的电缆线一根搞定

网友C:
一个是232接口,一个是42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