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如何改变

楼主(2010-09-29):
步进电机控制器上面有4个段子 ENV +5v DIR CP ,CP是脉冲 DIR换向,+5v是电源,我DIR端子无论加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不能能使步进电机换向,请各位大侠帮帮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DIR 低电平换向
电压正确吗?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器出问题了,还有可能是楼上说的问题你的低电平不是和+5的地共地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加的所谓低电平高电平和步进驱动器是同一个参考点吗?就是说你的电源是同一个吗?不是的话吧0V接一起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觉应该是出了问题了吧

网友D:
一起来努力学习

网友E:
CP脉冲能行说明共地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参考点是否一致?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G:
改变步进电机的运转方向大致有两种:1、改变步进电机的接线。2、脉冲和方向信号控制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H:
找说明书认真看一下,除非你的控制器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感觉还是你接线 有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I:
步进电机是靠方向信号来改变的

网友I:
步进电机是靠方向信号来改变的,转速是由脉冲信号来实现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J:
看说明书,考察换向信号.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K:
你的接线肯定有问题 ,看看说明书,自己找一下原因,这样你能学到更多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L:
有以下两种方法:
1、可以改变控制系统的方向电平信号
2、可以调整电机的接线来改变方向,具体做法如下:
对于两相电机,只需将其中一相的电机线交换接入驱动器即可,如A+和A-交换。
对于三相电机,将相邻两相的电机线交换,如:A,B,C三相,交换A,B两相就可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M:
有可能是驱动器出问题了

网友N:
个人推测,你应该是使用plc发脉冲控制,然后没串接电阻直接接线,造成电压等级不匹配,端子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