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自带编码器是否可以不使用

楼主(2010-09-29):
伺服自带编码器是否可以不链接到驱动器上?要怎样设置

网友A:
你可以无视自带编码器的值,但是不可以不链接到驱动器上。

网友B:
那个编码器不用设置的.
但伺服的参数是要设置的,改动不多,一般就是控制方式(位置,速度,转矩),脉冲方式,分子分母
具体参考相关伺服驱动器的手册

网友C:
不廉洁编码器,伺服驱动器报错的。

网友D:
可以不要管编码器的!

网友E:
伺服驱动器报错的

网友F:
具体参考相关伺服驱动器的手册

网友G:
可以不管它反回的值,但一定要联结到驱动器上

网友H:
伺服不用编码器那就不需要用伺服了

网友I:
没了编码器就无法实现精确控制,谈何伺服。

网友J:
线一定要接上,否则伺服驱动器要报错的。

网友K:
編碼器一定要接否則跳錯誤,是不是接馬達自帶或另購編碼器,要看驅動器.
有些伺服用另購編碼器設定好參數即可連接,但通常這類型馬達都不自帶編碼器.
大部分自帶編碼器的馬達,都要將編碼器接上.

网友L:
其实伺服与步进最大的不同就是伺服有外部闭环--编码器,如果不要编码器就不是伺服了,还谈得上控制吗。

网友M(2011-09-01):
伺服电机带的编码器是伺服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没有了它伺服完成不了精确定位。

网友N:
不连接应该报警的

网友O:
可以,设置开环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P:
私服不用编码器就不叫私服了

网友Q:
不可以的,没接一定会报错的

网友R:
如果连编码器也可以不要的话,建议你使用步进电机。节约成本不说,控制还简单。

网友S:
其实你用步进电机就不用麻烦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