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视觉检测

楼主(2010-09-29):
请问大家CCD是怎样和plc配合来检测产品是否合格的?

网友A:
不合格的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B:
看你的用途,一般檢測产品是否合格的是用影像比對的方式.
也有做定位,量測,灰階.........等等.
如影像比對是用DI/O連接即可.

网友C:
用专门的图像处理系统就能完成你说的任务,我们公司里面用的是DH系列的,感觉不错

网友D:
ccd用来定位比较完善,但对微程序好像比较少人知道

网友E:
CCD用来打孔的吧?

网友F:
用过OMRON的CCD,比较简单,用来检测连续运行的物料长度的。

网友G:
CCD视觉检测,引用很广泛..贴片机\AOI等检测设备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