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关于OMRON问题

楼主(2010-09-29):
我这的问题现在是这样的。我这现在有两PLC 一个是CP1E 还有一个是CP1L USB通讯线 。 现在确定线是好的,跟CP1E能正常通讯。跟CP1L连接的时候提示《无法与PLC连接》。但我通过 《工具》 《网络配置工具》 《工程》 《扫描PLC串行端口》就提示连接上 CP1L M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急得我都出汗了

网友A:
開啟一個新的CX-P視窗
按下直接連線,讓他慢慢找,如果有找到,記得去看一下設定的部份
看看胞率及其他的,再關閉視窗,再開一個視窗,設定都跟之前一樣的,應該就可以連線了。
如果設定讀不出來,建議去借一條toolbus來連線應該就可以了,有時設定錯誤導致COM無法連線。
关于OMRON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