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测输出端缺相,是变频器功率模块坏了吗?

楼主(2010-09-30):
西门子变频器测输出端缺相,是变频器功率模块坏了吗?

网友A:
如果确认外围接线等问题后,变频器缺相。你可以简单的判断变频器的输出部分模块;连线等(用万用表也可以简单判断输出模块的好坏)。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不一定,也有可能是驱动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