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現在有一些國外的小電器設備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第一天接上220V 的電源正常使用,
晚上電源線不拔下來。
第二天些設備就不能正常開機了。
很神奇的現象,我看 了一下電源輸入指標,
要求是AC 220·240V 50\60Hz
電源線也查過,電源線在國產的設備都 能正常使用。
不知道哪位高人能指教 一下。

多謝了~~!

网友A:
个别而已吧,电路板肯定有问题了。哈

网友B:
是否烧坏

网友C:
是不是在程序上有时间控制,这种现象很难找到,或者你关机的时候没把系统关掉,只是把程序暂停了,你主要是查第二天的为什么开不了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别而已吧,电路板肯定有问题了。哈

已經有兩臺不同類型的不同廠家的電氣設備出現些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烧坏

燒壞也不至於要在第二天使用時才開不了機吧~~!其中就有一臺是加熱超聲波清洗機,能有一個鍵盤大小,高有300mm。電源我看了一下,也就是在220V——240V 電源電壓,50/60Hz電源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程序上有时间控制,这种现象很难找到,或者你关机的时候没把系统关掉,只是把程序暂停了,你主要是查第二天的为什么开不了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沒有PLC,就是一個小型 電氣設備。
我現在懷疑有一種情況,
那就是在機器經過第一天晚關機不斷電源情況下,
因用電谷期,
電源電壓有所升高可能損壞了電源保護電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PLC,就是一個小型 電氣設備。
我現在懷疑有一種情況,
那就是在機器經過第一天晚關機不斷電源情況下,
因用電谷期,

应该是这种情况,晚上在用电的低谷期,电压升高,设备完蛋了的可能性占的比例很大,也同时说明了供电的稳定性不好和设备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