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rs  d0 k0  d170  k20
请问plc接受数据的顺序    是不是发送方   从低位到到高位依次发送到d170开使的20个数据   谢谢

网友A:
是否“从低位到到高位”要看你是怎么理解的。
反正就是接收20个数据,例如反馈的是123456……,那么1存在D170,2存在D171……这样。

楼主:
是这样 我做的是电子称与三菱plc通讯  只要求接受到电子称的数据  而电子称的每一帧是20个asci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我想知道的是通过这个指令  rs  d0 k0  d170  k20
plc接受到的数据顺序是按顺序  1   --  - -20   发送到  d170   - - -d179   还是翻过来的  谢谢

网友A:
是顺序的。你完全可以监控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