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

楼主(2010-09-30):
plc程序写入读出前具体要作哪些设定?FX系列的?

网友A:
通讯设置,包括:奇偶校验,数据长度,波特率,通讯协议等等
感谢回复,能否写得详细一些?

网友B:
装好GX Developer,(如果是USB电脑端接头数据线要装驱动,选好连接端口)。 PLC通电。然后就是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里面操作了。有要不求输入关键字的,你不知道密码的要装解密软件,才能读写PLC。
在这里补充一下:刚进入GX Developer是什么都是灰色的,你得先在GX Developer新建一个工程哦。那样才能读里面的程序
感谢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