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双向计数器如何编写,

楼主(2010-10-01):
三菱双向计数器如何编写,要具体的梯形图或指令表,谢谢。

网友A:
和普通的计数器相同的使用方法,只不过控制对应的特殊继电器来决定计数方向而已。
您不看手册?
Rega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的计数器相同的使用方法,只不过控制对应的特殊继电器来决定计数方向而已。
您不看手册?
Regards
对手册都不看的,直接无语了。

网友C:
对哦,先看手册,有疑问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