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版本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0-10-01):
编程软件的版本与plc是否要对应上 我用的是sw7d5c

网友A:
编程软件要支持PLC才行。
饿米豆腐

楼主:
我做了plc的无协议通讯 连到是能连上 但数据不对 我查了一下 三菱plc的通讯手册 plc有对应的编程软件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

楼主:
plc的版本 在d8002 里面 在线监测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