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n高速计数器怎么模拟不了?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0-10-01):
模拟后,强制X3 ON,C250计不上数,不知道该怎么弄,请指点!!
是程序有问题,还是软件有问题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先不说能不能模拟,首先请仔细阅读手册关于高速计数器的用法
自学

楼主:
看过了,你是说程序里X3,4,5,7的使用吗?只有LD X13 OUT C250 K2
LD C250 OUT Y0
一样不能测试,请指点

网友B:
高速计数器是不能模拟的。 好好看看编程软件手册吧!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C:
模拟软件部支持高速计数器

楼主:
我在看程子华的 《PLC原理与编程实例分析》上面没有提到 高速计数器能不能模拟
谢谢了!!

网友D:
软件根本就不支持高速计数器模拟。2年前鬼子的手册里就提到了。

楼主:
FX1S,FX1N,FX2N,FX2NC系列编程手册
没有介绍啊
不知道是那一本手册

网友E:
C250有指定的输入点的,能不能模拟我没试过

网友F:
用X0试试看,

网友D:
根本就不能模拟,那本编程手册一点都不详细,我有一本,很多指令都没有介绍。

楼主:
步进指令也不能模拟吗?

网友D:
步进程序可以模拟,但也就是模拟一些顺序控制罢了。计算啥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