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多位复位什么样用

楼主(2010-10-01):
各位师傅,欧姆龙的多位复位和比较指令什么样用,

网友A:
用MOV指令,送#0到HRO.这样HR000-HR012全部为0(断开)

网友B:
RSTA指令就可以啊

网友C:
RSTA这个指令好象不行(CP1E)

网友D:
有见过用KEEP后直接复位的,加辅助触点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以知道什么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