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1):
请教大师:原来在电脑中安装了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用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把三菱的触摸屏软件GT-Designer3安装上去后,再打开GX-DEVELOPER,就提示错误:
              “Error=007E
                                MELSOFT系列GX-Developer工程未设置:Gppw.exe-
                                 "0*101aba36"指令引用的0*00000000"内存。
                 该内存不能为”read"。
                 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
                 要调试程序,请单击“取消”
              请哪位大师指点指点,这是什么回事,怎样解决。小弟在这先谢谢啦。。。。。。

网友A:
没遇上过这个情况,重新安装一下GX试试。
饿米豆腐

楼主:
谢谢这位大虾,不过我已经重新安装了几回,还是回弹出一样的画面,怎么都弄不掉.........
    Emall: 1657238393@163.com
  大恩不言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