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

楼主(2010-10-01):
同种类的热电偶能并联或串联吗

网友A:
晕热电偶如并联或串联用它显示的是哪点温度呀绝,绝不会平均温度吧

网友B:
没见过,不过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C:
没这么用过。

网友D:
没有用过。

网友E:
串联或并联后阻值发生变化,接到仪表上有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串联或并联后阻值发生变化,接到仪表上有用吗。
赞成

网友G:
脑子被驴踢了。

网友H:
即使能用有什么意义呀!

网友I:
结果与楼主想要的不同.

网友J:
呵呵,意思,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些烤箱用的打点探头还不是要一个一个分开来用

网友K:
不可以并联或串联,但可以用小型继电器转接,分别测它们的温度?

网友L:
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M:
兄弟,好贵的哟。没得必要吧。

网友N:
不行,PT100或K.J等都不行!

网友O:
应该不行

网友P:
为什么同种类的热电偶能并联或串联

网友Q: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D!
工控组态

网友R:
热电偶是不能并联或串联使用的!

网友S:
不能并,和窜吧

网友T:
不能,因阻值变化了,在仪表上无法显示

网友U:
串联可以,相当于一根用,只在正-负-正-负串时;并联时,正-正并联精度好,正-负并不行

网友A:
热电偶可串和并,可作发电用,晕忘记了可发几伏的电了。

网友V:
脑子被热电偶串连了

网友W:
热电偶的使用要严格按照说明使用,否则就会测量不准,

网友X:
两块表可以并联一个热电偶用

网友Y:
热电偶在特殊要求下既可以串联使用又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Z:
串联是肯定不能的,并联测的值不准的。

网友Y:
并联输出热电势的平均值误差小,测量精度高

网友AA:
为啥这么做,不懂

网友AB:
晕,热电偶是不可以串联也不可以并联

网友AC:
热电偶的2根线是用不同金属做的,一端是常温点,另一端是检测点,2点的温度不一样,产生的电动势也不一样,温度检测就是检测2端的电动势差来检测温度的。
串联是不可能的,并联吗还是有可能的
而且热电偶的类型也是不同的,有K 、S型等,后面的补偿导线也不是一样的。

网友AD(2010-11-04):
不可以的喔。你要做代言人吗

网友AE:
第一次听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