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量存储器V 请高手进来指教一下 这个图可以打开

楼主(2010-10-02):
小弟是个新手用的是西门子S7-200CN 这里的V1008.0与V1008.1 在什么情况下会置1或者置0 因为它不工作的话后面的子程序工作不了 后面的子程序呢是调用文本里面的数据 请高手哥哥来详细指点一下了 谢谢谢谢(我现在弄不清楚它们两组数字V1008.0跟V1008.1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工作原理 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知道 唉)

网友A:
V1008.0置ON时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问题的关键是V1008.0怎么才能置ON啊

网友A:
怎样置ON,这需要你分析一下程序,什么地方还使用过V1008.0或者VB1008,或者VW1008及VD1008等数据寄存器,间接寻址是否用到上述寄存器等,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控制V1008.0的话那就是用文本显示器直接控制V1008.0导通。OK!

楼主:
谢谢指点 这么一说有点明白了 我再试一下

网友B:
回忆依然最美——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