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2):
我现在给一工厂弄一设备,采用接近开关记录电机皮带盘上的4个感应点,采集到的脉冲数除以机械的比,等于工件的移动距离,在调试中发现,调节电机速度越快,工件移动的距离越长,反之,电机速度越慢,工件移动距离越短,接近开关是欧姆龙的,接三菱PLC高速计数端,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换了接近开关也不行,是感应点太少了造成这样的吗,高手支招,

网友A:
用对射式光电开关精度较好,接近的反应不是很快,有丢信号的现象,所以你会失败,最好还是用编码器,当然要用正版的品牌,不用假的为好,否则你还会上当

网友B:
plc+编码器+伺服控制器

网友C: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D:
楼主用四个点来收集脉冲那证明 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在PLC里的除法运算的话这其中会碰到余数问题。这样的话就对结果产生影响了吧,另外一楼的意见值得参考,建议增加感应点或直接用编码器收集脉冲,不过成本稍高些

网友E:
接近开关频率不够,更换齿轮检测接近开关,不过价格较高QDCJN@126.COM
说更换编码器的,可能没考虑工程量较大,另外可考虑U型光电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接近开关频率不够,更换齿轮检测接近开关,不过价格较高QDCJN@126.COM
说更换编码器的,可能没考虑工程量较大,另外可考虑U型光电开关

欧姆龙 EE-SX4009-P1 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