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2):
关于WINCC7.0亚洲版本使用USB硬狗的问题,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因为相应的WINCC7.0英文版本仍然是使用软授权的,针对WINCC7.0亚洲版使用USB硬狗,
我们只需要替换一个文件,就可以像英文版本一样也使用软授权了。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首先在任务管理器里查看一下,是否有CCLicenseService.exe进程在运行,如果有就先
结束该进程,然后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BIN文件夹里找到
CCLicenseService.exe文件(这是默认安装文件夹,如果您安装在其它分区,请在相应分区里
找),将其重命名保存(如改为CCLicenseService0.exe或CCLicenseService-old.exe等),然后
将英文版的同名文件放到该文件夹里即可。

网上有很多人试过可以,但我试过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操作有问题,提示许可证过期,请大家试下!成功的话请发表下心得,谢谢。

网友A(2010-11-11):
wincc 7.0 英文版的CCLicenseService有吗。有谁试过没有!

网友B:
Wincc7 SP1 HF4补丁修正了这一漏洞。

网友C:
没用过,关注下!谢谢

网友D:
我试过成功的,现在有人做成安装盘要的可以去这里: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8432239446

楼主:
是可以的,谢谢大家,有问题Q我 71135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