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2):
新买了三台E740 2.2kw变频器,
要用到第二减速时间,对应的输入端子是RT,在面板上没有RT这个端子
看说明书说可以通过改变pr.178到pr.184参数值来分配输入端子.将参数值设定为3,就是RT端子
如下:
pr.178对应STF端子
pr.179对应STR端子
pr.180对应RL端子
pr.181对应RM端子
pr.182对应RH端子
pr.183对应MRS端子
我的理解是将其中任意一个设为3,对应的端子就变成RT.
我将pr.183设为3,然后把MRS当RT端子用,不知可行不,用过的朋友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打开遥控就行了啊,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