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我写出奇怪的闪灯程序请大家解释一下!

楼主(2010-10-03):
描述:请看一下程序图
各位高手。我本来自己想写一个闪灯的程序。写出来后觉得应该按道理不会闪。但模拟是可以闪的。为什么呢?当X0有输入时。Y0就会一闪一闪的。
请解释一下软元件的动作顺序。特别是刚X0输入的时候。哪个先开始动作。感激!

楼主:
自己先说一下:当X0输入时,M0动作并自锁。 这时按道理刚开始继电器T2,Y0和T1同时得电。对!继电器Y0得电后Y000断开了继电器T2!这样T2就得等到继电器T1计完时断开常闭的T1进而让常闭的Y000复位而让继电器T2得电计时。 刚想明白的!真是够水的!打扰各位了!

网友A:
用8012就可以了何必这么麻烦
谢谢,我还是刚学!谢谢热心助人

网友B:
偶也在这里闪一下,有许多方法叫输出闪,时间、计数、定时等等。
谢谢!热心助人
饿米豆腐

网友C:
M8012 M8013 都行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个可以有输出的,周期为4秒

网友E(2011-02-09):
分析一下就能明白,是可以间隔输出的,一楼分析得没错

网友F:
我做闪烁电路都是这样做的~~~和你的查补多
亮1.3秒 灭1.2秒
PLC学无止境

网友G(2011-03-12):
分析一下就能明白,是可以间隔输出的,一楼分析得没错
liuliangdt

网友H:
动作原理,如楼主在1楼所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