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0-10-03):
求威能触摸屏与三菱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的触摸屏程序。
本人几天都没有搞定。触摸屏的设置是否如下?
变频器只改了Pr549为1

网友A:
站号,地址.波特率都要进行设置,确保人机与变频器一致才行

网友B:
在我印象中好象是说MODBUS一般使用232的

网友C:
用三菱的屏和三菱的变频器通讯多好,那就简单了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