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仿真能代替触摸屏吗?

楼主(2010-10-03):
请回各位高手,我用的是三菱和台达的小型PLC,是一个小型的包装机,根据包装量的多少有时偶尔需要手动修改PLC里面的数据,画面很简单,请回能用旧电脑装个触摸屏仿真代替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个品牌的仿真软件较好用。

网友A:
仿真有时间限制的啊

网友B:
用组态软件

网友C:
组态软件好

网友D:
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比如用VB或者组态软件都 可以干嘛用触屏仿真啊,不明白

网友E:
可以,西门子的装上授权就能代替触摸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F:
完全可行,就是看你的电脑能撑得住吗

网友G:
用文本显示器,价格便宜300左右,又好做画面

网友H:
什么牌子的文本300元???快告诉我!!!我买的都是700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