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指教:海利普HLP-A低频起动难问题

楼主(2010-10-03):
本厂这机是45KW电机,如给定频率为10以上,刚起动时变频器就出问题,后看电流大过了客定的电流。只有给定从1慢慢加上才可把频率调上,不知这变频器应调哪几个参数,才可在起动时变频不易跳。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试着调整加速时间,并且适当调陡V/F曲线!
下载积分:+1(wlezec)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谢谢,不知还有什么方法能降低电机的起动电流?

网友B:
提升力距试试
下载积分:+1(wlezec)
请指教:海利普HLP-A低频起动难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