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硬件组态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10-03):
大家好!我这里有个小问题请教
硬件下进去后,SF系统错误灯亮!诊断说是参数错误引起的STOP!!!
加急!!!!cpu是6ES7 151-BFB00-0AB0

网友A:
把诊断信息发上来,一起讨论。

楼主:
事件 1 / 111: 事件 ID 16# 49A0
由参数分配错误或不允许的预设组态与实际组态的不同而引起的 STOP 模式:禁用启动
无用户相关信息(SDB 编号): 1
无用户相关信息(Z2):0200 (Z3):8805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1:27:34.020 2010-10-02

网友B:
简单的办法:把程序贴出来,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检查你的组态与实际模板位置是否一致。

楼主:
硬件组态没有问题!订货号与软件上一致!

楼主:
还有我自己按照订货号组态为什么报有错误?输入输出地址也改了!

网友B:
把软件反编译,能成功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