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3):
请问那位师傅有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7.3给小弟发一个,谢谢了!邮箱号350669584@qq.com
急用!请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A:
刚才准备发给你,发邮件好像很麻烦,刚才没成功,还要在控制面板设置,不熟。
大哥,可不可以再发一次啊!我在这先谢谢你了!

网友B:
你用的是欧姆龙呀,你在百度找一下欧姆龙自动化呀,在里面注册一下,里面的东西就可以让你下了,多好,什么都有.我双前用的也是欧姆龙的,可以一走交流交流./..

网友A:
你教我怎样发给你吧。随时都可以的,说明白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