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们一个PLC的问题?

楼主(2010-10-03):
我们矿的卷扬机控制电路是三菱的PLC程序里有一个X300。我不知道这个X300输入端子是哪里来的。怎么出现的。请赐教

网友A:
I/O分配上没有说?看看PLC启始地上分配,在程序中找到地址,从模块中找到相应端子,按线找过去看看,再查下元件列表看看有没有地方用。
饿米豆腐

楼主:
PLC是FX2N-80MR的有两个输入模块。一个输出模块。一个模拟量模块。、、
我就 是不知道怎么突然出来一个X300呢。。怎么回事尼。

网友B:
奇怪,可能是没用的。

网友C:
是国产的三凌的吗,日本三菱的FX2N没有X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