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0-10-03):
版主好,我用西门子300 PLC做了一套软件,CPU位313C-2DP站号为2;外联ET200M模块,站号为3,可送电后,一直显示SF,BF不停闪烁,和开机顺序有关吗,(先开ET200M,再开300PLC?),还是有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A:
同时上电就可以了。得先硬件组态,你肯定是没有进行硬件组态吧。

楼主:
meiyouleya 谢谢你的帮助。现在又出了一个新问题:在伺服电机上电使能时,PROFIBUS总线就会出现总线报警信号,伺服接地处理后,仍然不能解决,伺服动力线采用屏蔽,300PLC接地,加装伺服输入滤波都不行,急需您的帮助

网友B:
在OB1上写ob80;ob81;ob82;ob83;0b84;ob85;ob86;ob87;ob87;ob121;ob122试试。

网友C:
在块下OB1空白侧点击右键插入新对象,建立OB80,OB81.OB83.OB84,OB85,OB86,OB87,OB121,OB122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