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3):
SMC的比例阀供电是24VDC,信号是0-5VDC PLC的DA模块给信号,供电的电源我直接用的PLC的24V电。现在工作正常。担心长时间用电PLC的24V电会不会受损。所以想用单独一路24V电来供电。问题就出来了,比例阀一共就三个点。也就信号电压和供电电压的负极是共用的。信号和供电不是一路供给的话会不会对比例阀产生损坏?

补充一下 我查了一下比例阀的供电 : DC24v 1.8w以下。 PLC的供电是DC24V 最大容量是460MA
现在给一个2DA模块供电和两个比例阀供电。怎么计算,(我不是电工,也不是专业做工控的,所以不会算),有会算的请帮肋哦

网友A:
可以啊,比例阀单独接开关电源24V,模拟量和电源共负极,没有问题,前段时间刚这样用过

楼主:
谢谢一楼。没有用过这个东西。这东西又不便宜所以也放不开来搞。这样主放心了。

网友B:
可以,只负端共接.

网友C:
可以的,将PLC与电源oV共接,这样就是同电位,可以外部供电了

网友D:
先查一下说明书,如果比例阀的负载PLC带得起,就没必要多加一个电源了。

网友E:
中间不加放大板你的模块迟早挂掉

楼主:
回六楼,能详细点吗?现在用的就是PLC的24V供电,模块的0V和PLC的输入COM共接。这样会损坏模块吗?目前PLC是给两路比例阀同时供电的。没有异常,设备常常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担心烧PLC供电。。。加放大板怎么个加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设备运出前得明白这事

网友F:
若用外接电源的话,模块的0V与COM共用端要断开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