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0-10-03):
最近我用fx2n-2da模块控制变频器频率,根据编程规则数字0-4000对应输出电压0-10V,我发现一个无法解开的难题,例如当我数据寄存器写入1000时,fx2n-2da电压输出2.5v,这是对的,输入2000时,输出电压是5v这也是对的,但当我输入1001-1999中间任意一个数字时,电压不随着数字变化而变化。当然我的plc和模块都是旧的,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一回事,在下感激不尽,谢谢?

楼主:
可能是模块坏了吧?

网友A:
用模拟量模块还不如用通讯模块方便实用

网友B(2010-12-03):
我觉得 硬件的问题比较的大一点!

网友C:
硬件问题

网友D(2011-03-04):
既然1000和2000都有电压输出,我认为不是硬件问题,还是你设定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