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F-B-A 台达变频器,键盘锁了

楼主(2010-10-03):
大家好,我有一台台达的变频器型号是VDF-B-A 的键盘锁了,什么参数都改不了
00-02 厂家设00 08是锁参数 09是复原厂设定 10也是复原厂设定
00-07 密码输入,现00 改不了
00-08 现01 也是改不了
现在就是00-02数能改,改了输入还是08 有谁知道的,望解答一下,谢谢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记得有个参数可以解除键盘锁的,多看下说明书

楼主:
找遍了,都没有找到,郁闷ing

网友B:
用万能密码试试,57522

网友C:
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网友D:
按住ENTER ,一直弹出P00,就OK了
合作愉快!

网友D:
错了,是在P 状态下,一直按住ENTER,然后就可可以设置了!!
合作愉快!

网友E:
以前用
VFD-M
时遇到过P76设为8就把键盘锁了,
长按住ENTER ,一直弹出P00
,然后到p76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看看楼上的,试试看,不行找台达客服。

楼主:
试了以上所有的方法都不行,我把它退回去了,但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