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4):
我电脑上装的7C的软件,上载程序后有一段是黄色的,程序少了看不见,请教各位是不是别人用8C版写的,7C上载不行??? 谢谢

网友A:
7C和8C只是增加了对新型号系列的支持而已。
估计你的程序是用FX-WIN软件编写的。切换到语句表指令查看模式就会全部显示了。

楼主:
郭工  你看看程序  有隐藏   用FX-WIN上载梯形图也有隐藏
以前FX-WIN上载隐藏用7C的上载就可以全部显示了  现在这个不行
附上2种版本的程序  请指教  谢谢

网友B:
楼主编程的时候是用的语句表编的吧?黄色区域应该是超过了它的行数限制。猜测。我对程序做了修改,请参考。
附件: 7C.rar (12 K) 下载次数:8
  • 下载积分:+1(taojie718)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看了你写的程序  核心的几段程序你都删除了   这个行不通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看了你写的程序  核心的几段程序你都删除了   这个行不通   谢谢

    兄弟,仔细看一下,没有删除,只是增加了两个辅助的M.因为你的程序行数超过了限制,只有使用其它方法来缩短,所以加了两个辅助的。请仔细斟酌。
    我又认真的看了看您改的程序,前一段黄色部分的确变过来了,后一段黄色部分的内容您删掉了,所以整个程序还是不对。
    我关键是想研究下后面的这段程序 谢谢

网友B:
    梯形图限制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郭工  你看看程序  有隐藏   用FX-WIN上载梯形图也有隐藏
    以前FX-WIN上载隐藏用7C的上载就可以全部显示了  现在这个不行
    附上2种版本的程序  请指教  谢谢

    [attachment=46971]

    看了一下,语句表可以完全打开,梯形图从281步以后超出分支数量的不能显示。一共有两段是这种情况,是用FX-WIN看的。用GPPW也是一样的,需要修改一下程序了。。。。
    郭工  继续请教后一段程序如何修改

楼主:
    我又认真的看了看您改的程序,前一段黄色部分的确变过来了,后一段黄色部分的内容您删掉了,所以整个程序还是不对。
    我关键是想研究下后面的这段程序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认真的看了看您改的程序,前一段黄色部分的确变过来了,后一段黄色部分的内容您删掉了,所以整个程序还是不对。
    我关键是想研究下后面的这段程序 谢谢

    你再仔细看一下我改的程序,第二部分黄色的我也是分为了两段,前面的条件没有变化,所以后面的输出还是不变的。

网友B:
    自己想办法把程序行数缩短,就可以把黄色取消了。

网友C:
    程序行不能超过24行原则。用辅助继电器转换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