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micro/win v4.0 sp3 双击MWP图标打不开程序

楼主(2010-10-04):
1、我装的是step 7 micro/win v4.0 sp3 双击MWP图标打不开程序,相当于只有操作画面,没加载程序。
2、打开step 7 micro/win后,再打开MWP可以,但打开有的程序说版本不够新,最新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A:
我用的是step 7 micro/win v4.0 sp36,最新的是step 7 micro/win v4.0 sp7吧

网友B:
SP8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