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抗振

楼主(2010-10-04):
请问各位高手,PLC如果装在移动的轨道机车控制柜里面,(时速40km)请回什么PLC抗振又耐用。单位里用的是单片机。

楼主:
高手出现啊

网友A:
最好不用继电器输出 的。

网友B:
单片机都可以,难道PLC不可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用继电器输出 的。

网友D: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就好。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电器工作的震动环境主要不是看它的速度,而是要看它的震动频率,振幅,震动加速度等。如果会引起元件共振,后果就严重。就要用浇灌等办法固定元器件。如果不是太恶劣的震动环境,好一点的PLC能胜任,说明书可查得到。震动太厉害,其他电器也不宜安装,机械寿命也受影响;应该先由机械工程师解决振动问题。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