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赶紧帮帮吧,

楼主(2010-10-04):
我想读出PLC内存里面的程序,显示测试连接成功以后,下一步怎样读啊。我怎么读不出来呢,赶紧帮帮吧,先谢谢了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哪个型号?
三菱牌子的,型号是A2USHcpu-s1朋友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请查阅GX-Developer及GX-simulator手册,里面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111.html
GX-Developer及GX-simulator手册
朋友谢谢你的手册,非常喜欢

网友A:
在通讯测试OK界面点击右下角的OK(确认),弹出读取PLC程序的窗口
根据需要选择,然后点击右侧上部的Execute(执行)。
说明:我现在没有空闲的PLC做实际的连线截图,第二张截图是在仿真时模拟写入PLC的截图。所以只截了下班部分,和读取时的一样。请参考。
能告诉我写入的方法吗,最好有截图的,先谢谢了

网友A:
在已通讯OK及联机的情况下的写入过程:

网友A:
朋友,谢谢你的帮忙,今后请多多关照。

楼主:
朋友,谢谢你的帮助,今后请多多关照。

网友B:
我也学习了啊!谢谢

网友C(2010-11-08):
3楼写的太好

网友D:
楼上的正解

网友E(2011-02-27):
多谢 各位提供的手册信息

网友F:


网友G:
大侠们回复的太好了

网友H:
好像有点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