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哎,不懂的太多了

楼主(2010-10-04):
停电保持元件的使用也与程序的书写有关系吗?
是否所有的停电保持用元件在程序里都要这么用啊??

楼主:
帮忙啊!刚开始学习程序输入
编程软件直接输入指令:stl s0后独占一行,
应该是靠左母线的啊,不知道是不是输入有问题?

网友A:
你已经把说明书看完了吗?你要的答案就在它附近。

网友A:
在2-4附近

网友B:
没有错 是这样的

网友C:
这本书够你看的了~~~~!
慢慢看吧……………………

网友D:
刚开始学要是都会了, 那你还花那么多时间去学做什么。 不要认为一开始你就要什么都会,慢慢来吧。

网友E:
STL,是独占一行,没错。

网友F:
所谓的停电保持,就是PLC停电在得电时,这个软元件的状态还保持在停电没得电前的状态。

网友G:
慢慢学吧,要学的东西多了,,先仔细吧资料看完,,资料上面指令的一般用法都有说明的。

网友H:
第1,2个M600,重新上电PLC判断X20情况,不能保持,用SET M600 停电保持, SET M499停电再上电OFF

网友F:
停电保持用辅助继电器是利用PLC内装的备用电池或EEPROM进行停电保持,楼上的你说的不对哦!!!

网友F:
LD X0 这个小程序就说明了保持继电器的特性,接通X0,M600就自己保持动作,因此,即使停电再运行,只要X1的常
OR M600 闭触点不是开路,M600仍然是接通状态。也可以把X1去掉,用仿真软件试一下就知道了。
ANI X1
OUT M600
END

网友I:
那个STL是在GX Developer软件状态下就是占用一行的。
在SWOPC-FXGP/WIN-C的软件状态下就和书本上写的是一样的。你可以试一下。
顺便附上GP/WIN的免安装软件。

网友J:
第一个图 逻辑混乱

网友K:
最基本的,看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