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永宏FBE——40MC解密

楼主(2010-10-04):
这款PLC上有一个ROM 拔掉之后可以灌入程式,但是插上就没办法灌了 每次上电都会恢复 现在pLc的输入全部禁止了 run起来也没有输出
我怀疑是外部输入被禁止了 是程序搞鬼了 可惜这个破解是个麻烦事,求各位大侠有会破解的 或者有破解软件的跪求 有偿也行。

网友A:
我也喜欢用永宏 让你解密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台湾永宏plc

网友B:
永宏的是蛮好用的 加密也蛮牛的 你那老型机 估计还有的解 现在的机器是没办法的了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C:
你可以试用一下这个看行不行,我没有硬件,没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