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4):
巨风空气压缩机使用的 PLC  为 MAM--KY02S ,由于本人连输三次错误密码的原因 , 致使无法修改参数 , 请各位有解密软件的大虾发一个解密软件给我 , 本人不胜感激 ,多谢了

网友A:
找厂家要密码
饿米豆腐

楼主:
先谢谢二楼了

楼主:
请问二楼有 MAM--KY02S   PLC的编程软件吗? PLC同电脑的通信线又那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B(2010-12-03):
巨风空压机的密码是随机的,是根据提示码进行换算的。哪位知道换算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用吗

感谢提供这样好的资料
jxh668

网友E:
一个说明书

网友F: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PLC,全称叫 空压机控制器。厂家设置的秘密是有道理的,厂家参数最好别调。我们这15套空压机,控制器都是那个东西。深圳普乐特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厂家可以提供软件和通讯电缆,那个软件对用户来说一点用没有。因为控制器里边的程序都是死的,用户能修改的也就是几个时间参数而已。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PLC,全称叫 空压机控制器。厂家设置的秘密是有道理的,厂家参数最好别调。我们这15套空压机,控制器都是那个东西。深圳普乐特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厂家可以提供软件和通讯电缆,那个软件对用户来说一点用没有。因为控制器里边的程序都是死的,用户能修改的也就是几个时间参数而已。

    是改不了程序,可是里面有个用户维护需要密码进去复位的,他的换算方法楼上的指导吗?我就知道密码是随机的,根据提示码来换算的。还有软件是有一个通过pc来联机控制多台空压机的,楼上的有这个软件吗?可否给我一份,dracy@qq.com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G:
    我也要这个软件包lkmaunui168@163.com

网友F:
    他们的软件在不断的更新,只能跟厂家要,厂家肯定会给。至于秘密,我们这的控制器还真 没有,因为控制器是按我们要求定制的,要是设置秘密我们就不用他们的控制器。

网友H:
这个控制器应该归于单片机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