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楼主(2010-10-04):
单相220V台达DFV-M1.5KW变频器带1.5KW三相深井泵,不知行不行呀,求助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1.5KW,也有3相220的

网友B:
台达
DFV-M1.5KW
输入电压有220V
输出电压有三相220V和三相380V,好像还有三相110V。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那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
DFV-M1.5KW
输入电压有220V
输出电压有三相220V和三相380V,好像还有三相110V。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那一种?
型号:VFD015M21A 1.5KW(2HP)230V/1-phase

楼主:
i不知道1.5KW的水泵配1.5KW的变频器行不行呀???

网友C:
是进二出三吗?如果是出三相220,得把星改成角,容量最好大一点
互相学习

网友D:
水泵这种用途,通常情况下1。5拖1。5是可以的。
如果条件允许,用2。2更保险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