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4):
各位工友,我用一台FX1N三菱PLC同时控制两台伺服电机走定长,一个用DRVI指令,请问另一个用什么指令。

网友A:
这两台电机是同步还是不同步啊?

网友B:
得看你是怎么控制了,,如果在无限长度范围,可以用相对定位,,如果在固定范围内,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不过FX1N只支持独立轴控制,,不支持同步或补差控制,且加减速什么的设置不是很方便,两轴控制建议不要采用FX1N来做,除非是很简单的定位移动。。

网友A:
又学一招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看你是怎么控制了,,如果在无限长度范围,可以用相对定位,,如果在固定范围内,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不过FX1N只支持独立轴控制,,不支持同步或补差控制,且加减速什么的设置不是很方便,两轴控制建议不要采用FX1N来做,除非是很简单的定位移动。。

FX-1N可以同时驱动两轴,但是不能插补。看下手册吧

网友D:
都用这个指令,我记得这个指令可以用两次的。

楼主:
各位工友好,DRVI指令在程序中可以使用两次,但它不能同时执行,我一个用DRVI指令,另一个用PLSY指令,效果还可以,请问还有没有其它好的方法。

网友E:
用两路脉冲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可以做同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得看你是怎么控制了,,如果在无限长度范围,可以用相对定位,,如果在固定范围内,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不过FX1N只支持独立轴控制,,不支持同步或补差控制,且加减速什么的设置不是很方便,两轴控制建议不要采用FX1N来做,除非是很简单的定位移动。。

FX-1N可以同时驱动两轴,但是不能插补。看下手册吧

这里的不能插补是什么意思?

网友G:
里的不能插补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插补也叫轨迹控制,比较复杂,cnc常用。其实FX1N理论上是做不到2轴同步的,但在实际的应用中,一般精度的同步控制是可以的。

网友I:
人家问的是走定长,不是平面,用不到插补的,1N可以搞定,但是,1N的最高频率不知道是不是能满足你的速度。

楼主:
我公司的设备对速度要求不高,我虽然用DRVI和PLSY两个指令已能使设备正常运转,但我总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因为FX1N有两个脉冲输出点,理论上应该可以控制两台伺服,DRVI可以使用两次,但它不能控制两台伺服同步运行,请问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其它好的方法!谢了,各位有机会可以共同探论工控问题。